如何用VBS脚本在WinCC中读取控件cwgraph的X、Y轴数据值?

楼主(2012-11-15):
如图所示,为什么wincc中无法显示出X,Y的数值呢,请各位高手帮帮忙,真的很困惑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B:
脚本呢?内容过短

网友C:
winnc里其实是vb脚本不是在vb上好使就在wincc里一定好使的。有些差异,还是看winnc里的vb脚本帮助找问题吧。

楼主:
那请问WINCC是否有这个功能能实现读出X,Y轴上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