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5):
接到一台康沃11KW  G3的变频器  ,模块坏了。  拆掉模块,量得驱动的V相10K电阻和驱动光耦312H坏了。换掉量静态电压正常。准备开机量动态。  这机器检测是788J,取的U,V两相。  通常拆掉模块之后要把上管的E极跟模块的输出短接。否则开机就跳检测故障,这次还是这样处理了......       再上电,量静态,结果发现U,V两相上臂静态电压竟然被拉低到只有5V多一点(正常的9点几V),下臂三相正常。   马上断电,拆掉短接线,电压又正常了。。。  再次把短接线连上,电压又被拉低。   把驱动整个翻了一遍,确定没问题。发现312H的供电电压比正常低4.6V  会不会是检测有问题呢?   于是找了一个新 的788J把U相的换掉,上电发现还是老样子。  把788J周围的电阻量了一遍,没发现问题。  管它呢,直接开机。开机电压U,V相只有0.9V  而W相有2.3V . (从CPU过来的信号正常)。于是断定问题在检测, 可是最后是在找不出问题了,而且客户也不允许自己再继续研究了。  把788J全换新的 ,包括之前换的新的也换掉。。。  确定驱动是好的。不管了  ,死就死吧。。。  装上模块 ,电路还原。通电,显示正常,不跳故障,  P,N 对U,V,W直流也正常  。 开机,也没跳故障。  那就只剩下量输出了。   奇迹出现了! 输出三相平衡,监视电压,电流正常。   把机器装起来,通交流,开机,正常。  接上电机,听那声音就知道再正常不过了,而且监视电流也有了,而且跟实际电流差不多。就这么把机器给客户了,至今也没有出现问题。    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解决了。。。 客户还感谢的不得了,设备停一个小时几千快啊

网友A:
高手,,,,,看来康沃的故障率,,高

网友B:
没找到是哪里的毛病?

网友C:
全换,人品不错!

楼主:
没有,人家要等着要,看能带电机就送走了  ...

网友D(2014-04-07):
请教楼主 “通常拆掉模块之后要把上管的E极跟模块的输出短接。否则开机就跳检测故障”此话能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E(2015-03-31):
康沃炸模块曾经伴随着788 J损坏

网友F:
估计误打误撞的给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