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5):
请教各位兄台:
485通讯:
现在现场铺的是屏蔽线,500米,通不上

理论上来说,是屏蔽双绞线比较好吧?

而且这个距离,估计是得加中继器了,国产的什么牌子的中继器好点?

求解惑~~~

TKS!

网友A:
485采用屏蔽双绞线在300米以内比较现实
如果是开阔地 用一对无线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采用屏蔽双绞线在300米以内比较现实
如果是开阔地 用一对无线模块就可以了

先谢过花大侠!
目前现场是已经铺上了500米的屏蔽线(非双绞),
如果我加了将屏蔽单端接地,然后加中继器应该可以搞定吧---原理上来说应该是这样,别见笑~~

网友B:
500米屏蔽线缆 对于RS485信号来说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温湿度监测系统远传也经常会用到RS485,有时候可能会用到更远的距离,都是可以运行的!    我建议您看一下RS485走线方式
十年品质  专注 专业温湿度产品  温湿度测控系统

网友C:
双绞应该比较重要吧?都不是双绞?实在不行,降低速率,1200波特率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绞应该比较重要吧?都不是双绞?实在不行,降低速率,1200波特率试试。
赞成!我用屏蔽双绞线试过RS485,无中继,1000米通讯,速率9600,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兄台,看来俺得换线了~~~

网友E:
500米应该能连上,先检查电缆和接线等简单问题,程序也看看,最后不行了加中继

网友F:
个人觉得降低波特率就可以了

网友G:
下列建议希望会有所帮助:
1.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RS485专用总线电缆(专利号:2010 2 0559128.9)更有利于保证通信。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2.传输距离超过300米应加终端电阻(一般为120Ω)。

3.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下面的链接: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H(2013-04-02):
这个问题处理起来比较简单:1.降低速率。9.6k速率情况下理论距离1200m
2.可以加电缆隔离中继器。延长通讯距离,改变网络组网方式,全电口隔离防干扰

网友I:
ISA总线、PC104总线、PCI总线、USB总线、端子与调理模块、嵌入系统应用模块等系列,研华代工产品性价比更高。
联系电话:13015819125   01062971303   QQ:2826878768    联系人: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