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5):
绝大多数的互感器校验仪都是按差值测量法设计的,因此,在将被检互感器与标准互感器连接到互感器校验仪时,必须保证接线的极性正确。否则,取差电路取的可 能是两个电流(电压)的和,而不是两电流(电压)之差。这样,可能将校验仪烧坏。某些互感器校验仪电路元件烧毁,其主要原因是接线方式错误而又误加较大的 电流或升较高的电压所致。在接线中还必须考虑到互感器的高低电位端,对电流互感器来说,只有当其初级电路中的L1端与次级电路中的K1端处于接近地电位 时,测量从L1端注入的电流与K1端输出的电流,才是该互感器的真实误差。对电压互感器来说,它的X端与x端是处于低电位,而A端和a端处于高电位,检定 中将标准互感器的a端与被检互感器的a端短接,在两互感器的x端取次级电压差。如电流端接反,则可能引起泄漏误差。
综上所述,我们在互感器的检定中,应避免电流互感器L1、K1端与L2、K2端对调;电压互感器A端、a端与X端、x端对调。

网友A:
  楼主正确的接线方式吗

网友B(2013-11-30):
互感器的正确选择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