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5):
公司仓库里有一台旧的伺服MR-E-100A与电机HC-SFE102,想用来实操一下,但是找不到相应的说明书,不知道怎么配线,请问该配什么线?

网友A:
这是老的MR-E伺服,你还是要找过说明书看下,接线有很多信号线要接的,接完线还有相关的参数要设置,这些在驱动器手册中都有说明的
可以网上搜索下面的手册下载

网友B:
三菱官网上有MR-E的详细手册;
线要接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官网上有MR-E的详细手册;
线要接很多的;

我试过去下载了,但是下载下来的是.aspx格式的,打不开,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的MR-E伺服,你还是要找过说明书看下,接线有很多信号线要接的,接完线还有相关的参数要设置,这些在驱动器手册中都有说明的
可以网上搜索下面的手册下载
找过了,但没有找到,可不可以发一份给我呢?QQ邮箱是183-421-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