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5):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欧姆龙PLC C200HE与电脑连接不上,连接在COMB上,现COMB指示灯不亮,COMA连接到记录仪上,灯闪亮,拔掉后灯常亮,COMB指示灯始终不亮,请问如何处理,是不是该COMB口已损坏。

网友A:
能通讯上九没什么问题

楼主:
就是不能通讯

网友B:
你C200HE CPU多少的?
用的CPU是的COM口还是加的COM口通讯板?

网友C:
感觉欧姆龙的东东挺神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C200HE CPU多少的?
用的CPU是的COM口还是加的COM口通讯板?
他既然说有A,B应该是通讯板。
你想办法联电脑后看设置。
COMA应该是设置成232方式,“拔掉后灯常亮”----实际在闪(太快了,认为常亮),PLC向外发数据。
你最好将配置列出(或发个照片)这样,别人才清楚问题。
另COMB是不是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