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5):
各位同行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你要在什么地方用西门子的触摸屏  用在和什么类型的PLC通讯
要是和西门子的PLC300、400通讯   直接在项目管理器中添加就可以了
下载地址:http://bbs.e10000.cn/MINI/Default.asp?302-786775-0-0-0-0-0-a-.htm

网友B:
你按楼上说的先下载看看,不行的话可以发给你邮箱。QQ现在可以允许2个G了

网友C(2012-12-15):
winccflexible 搜索下下载,应该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