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求教

楼主(2012-11-15):
请问电机最大频率是50HZ 变频器里面的频率能否超过电机的频率?就是说我要加快电机的速度 但是电机的铭牌标注电机的最大频率是50HZ 我变频器里面的频率还能否调制80HZ?有没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A:
一般的变频器都支持超50的频率的,不过超50后是恒功率输出,也就是力矩会随频率越大而越小

网友B:
呵呵;要看负载类型及电机的好坏;
一般运行到60HZ电机木有问题;
80HZ就要看你用什么样的电机了;

网友C:
我们这有一台90hz运行一年多了 额定频率以上是恒功率运行

网友D:
这主要的看电机吃不吃的消

网友E:
我试过75HZ。

网友F:
转速扭力  超过功率烧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变频器都支持超50的频率的,不过超50后是恒功率输出,也就是力矩会随频率越大而越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有一台90hz运行一年多了 额定频率以上是恒功率运行

网友I:
不要单纯的看频率,要看你的负载类型,如果负载允许的情况下,再看你的电机是否可以运行在80HZ,楼上的说的没错,当超过基频(50Hz)后,电机运行在恒功率模式下,根据公式:P=T*n/9550,转速会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大,所以转矩会变低。因此就要求电机具有良好的机械动力,对轴承的要求较高,一般的来说需要高速变频电机。但是如果是风机泵类负载,一般不允许超频使用。

网友J:
通俗的讲在一定程度下,速度会增加。扭矩会下降,再高可能就不转了

网友K:
正常条件下,50Hz的电机调到75Hz可以,不要再高了。75Hz以内,没有问题。当然还要看电机的质量和工作环境与状态。

网友L:
只要电机可以变频器一般都可以调到50赫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