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一个拼装手

楼主(2012-11-15):
我只是一个拼装手}
做了很多的机器,也算是有一些心得,天天想啊想啊,总是感觉有做不了完的方案,很多产品拿到手上就能信口就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更有很多机器,图纸都不用画了,在这个机器上取一个零件,那个机器上拿一个图纸,然后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方案报给客户,更确切的说---就是正式图纸。常常把这些技术方案报给客户时还要删掉一些认为是设计重点的东西。

  非标机械,更好理解的说法就是专用机床。现代机床的设计己经不再是二十年前的设计方式,全电脑辅助设计,各种执行器,也不再须要设计一个个复杂的零件。就象我理解一般的加工中心一样,不就是一个三坐标嘛!难道不是么?细想想,一般三轴四轴加工中心CNC机床,又能有多少创意呢?机械上就一个三坐标再加上一个刀库----专门有人做刀库,只要往三坐标上一挂=OK=加工中心。

   我现在设计的机器,同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新,不外乎一些直线运动,气缸,液压,步进伺服,丝杆导轨。再想想,上面说的这些,没有一样是我设计出来的,我只是拿组装而矣。

 我也懒,不想自己多画一个零件,于是乎,转动主轴,不做了,买一个电主轴,精度又高,成本也低---拿来主义。

  如果要精密运动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这更不可能是自己设计制造了---拿来主义。

  一般的运动嘛,更简单,气缸,油缸。还别说油缸,一般我还不用,主要是成本高了,机械复杂,就算是买别人的,也是占地方,所以用得不多。同样也是拿来主义。

   一般的零件,也是尽可能的自己不加工,一般柱子类-----买条镀铬棒-----又便宜又漂亮,买现成的--- 拿来主义。

   板材类,自己更不想加工,下光板料回来-----拿来主义。

    钣金什么的,全是不是自己做。

   电气元件,呵,更是没有一件是自己设计的了。全买现成的---- 拿来主义。

   机器里面唯一是自己做的,就有PLC编程是自己做的。

   说了这么多的拿来主义,说穿了,自己就是一个拼装手,就是一个玩积木的人。

  机械设计在现代化的机械里面,除了搞科研以外的设计者,就是一个拼装手。玩的就是一个拼装技巧而矣。

网友A:
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也是很正常的,电脑的发展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网友B:
做得久了,却也平常,楼主可能是这样的感觉;
而成熟技术的使用,更容易保证设备的正常使用。

网友C:
做好一个拼装手也不容易啊,不说别的,就一个电主轴装好都很难,估计你的工时费都比买一个贵(参考楼主)。

网友D:
拼装手,还有别的代名词呢。比如说,自动化系统集成工程师;自动化系统应用设计工程师。“拼装手”首先具备的门槛知识就是要熟悉自动化控制的系统结构,知道未来的“积木”应该怎么“搭”。用什么“积木”去“搭”。在确定了方案设计以后,再去做“拼装手”。

既然是拼装手,还要具备较好的专业基础知识,知道各单元衔接的阻抗匹配。这很重要。否则一个系统不可能会正常运行的。

网友E:
一样的积木,不同的人搭法都不同

网友F:
做一个拼装手容易,做一个好拼装手难。。。

网友G:
至少,运动控制的一些基本理论,还是要掌握,才能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

网友H:
吴工是个人才啊!拖拉机、空调、机械、电气等样样都精通,不服都不行!

拿条板凳坐等吴工的下回心得分解!

期待吴工下回分解编程的心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做好一个拼装手也不容易啊,不说别的,就一个电主轴装好都很难,估计你的工时费都比买一个贵(参考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