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臭事二三四

楼主(2012-11-16):
維修臭事二三四

   我经历的故障处理,抛磚引玉为盼。

1. 领导安全检查,刻意將正在运行的流水线的其中一个E-Stop按了下去,意想不到:机組没有停下来,全体愕言?!领导紧急指示,停机查線。
手忙腳乱了一会,拿起万用表起子逐个按鈕拆开检查,没问题啊!?
但是系统能够手动停車,又可以正常启动,主控继电器能够吸合,说明系统控制电源24V没问题啦,可为什么不能斷开?
。。。。。。。。。思维糾結了几袋烟的功夫,问题找到了:以上一次故障处理应急將两个OMRON继电器中的其中一个的-24V借線,实际把24V控制电源常閉接通,當机組合上电源,系统已经启动了控制24V而此时按启动按鈕是多余的,只不过電控箱是关闭的,没有看到主控继电器的即时动作。

2. 也是与E-Stop按鈕有关的故障:现场主管報故障生产线机械机組停转,故障界面显示是伺服电机编码位置数据超限,但实际移載平台是在正常區間,人为手动平台前后改变了位置而后恢复0位,重新启动,故障报警依然?
在众目睽睽之下:該線的操作员从洗手間回来,把線上的一个E-Stop按鈕拨动了一下,故障界面的代码即时消失,再启动,移載平台跑起来了。
两个问题?:a.操作员夠阴的,竟然如此不动声色。
           b.写界面程序的老大也那个,故障代码与紧急按鈕风马牛不相关啊?

3.  滚筒输送线上一个Stopbar不動作,前一班維护已经把感应器,電磁閥給換了,没有处理好,万用表检测感应器工作正常,PLC对应输入点闪烁,输出点闪烁,度量電磁閥电压24V正常,可为什么就是没有动作?
取用一个24V电源直接給電磁閥供电,LED亮了,于是检查回到了PLC的输出Y点,該点测量-24V有输出,但是时有时没有,当时就怀疑PLC坏点。。。。。。是否维修人员都有这么一个动作――下意识地拿着起子去点拨PLC输出点地螺丝。。。。。起子触动了COM点,生产线那边传来了同事地惊喜声音――“OK”。
你说这样的小事故障经历了两个班次还不能修复,领导不噴你一脸的屁才怪呢!

4. 因为本人直接操作,两个PLC(Fx2n/80MT/16MR)被亲手销毁:测试線移載車停在轨道上,人机界面显示是PLC的问题,连线监视程序梯型图有几个步段以黄颜色显示,是程序丢失了吧,(怎么丢失原因我学识浅不能解析,当时没有程序工程师在现场指导),于是將备份的程序在線写入完成显示PLC正常,意为大功即将告成,在连线端接口拔除的瞬間,通讯板485冒烟隨即点点星火,与之连线通讯的上位系统PLC也没能幸免,斷电后检查485与PLC的安装位置留下了一个黑洞(我上传过該照片“无言的结局” )已不能再用,遗憾。
   此种情况当然惊动了上层,相关的老大出现:模拟了我的操作过程,塑源至該程序灌入使用的电脑再到电源線插座,該插座是测试工位的电源,频繁的使用拔插已经磨耗,將电脑电源線插入再检测输出端电压,稍微动一下电缆都會至电压波动,当然,老大是不会连线一个PLC测试的,这样的推断令我析怀,权威拍板定性是电源故障所致。

网友A:
老手是新手练成的!!!

网友B:
维修中,若采取了应急措施,需加强监护,并及时恢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维修中,若采取了应急措施,需加强监护,并及时恢复正常。

网友D:
都是些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E:
我们这也有台设备,如果急停被按下,会报警“某某超限”,不明白怎么设计的报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老手是新手练成的!!!

网友G:
慢慢来,经验是时间积累出的

网友H:
好好学习!师傅是从学徒开始的!

网友I:
学海无涯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老手是新手练成的!!!

网友K:
慢慢来,经验是时间积累出的。

网友L:
高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练成的,学费就是这样交的,维修经过和经验的积累就是这样得到的。

网友M:
维修糗事一大堆,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