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6):
请问:开关电源开机就崩开关管是怎么回事?前两天设备上面的一台开关电源损坏了,取下来检查发现开关管崩了,换上一个还是崩了没有检查出来什么地方了故障,其他的阻容没有什么问题啊,晕了!

网友A:
有的质量不好,短路了呗!

网友B:
上电崩开关管就证明高频变压器或者二次侧存在短路,也有可能是推动三极管异常、光耦反馈等都有可能导致,不是光检查阻容回路就能判断的。不同的开关电源都有不同的设计,要根据实际电路进行分析。先不要装开关管,上电检查整流部分有没有问题吧,没问题就查高频变压器和二次侧回路,慢慢来,开关电源维修要细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电崩开关管就证明高频变压器或者二次侧存在短路,也有可能是推动三极管异常、光耦反馈等都有可能导致,不是光检查阻容回路就能判断的。不同的开关电源都有不同的设计,要根据实际电路进行分析。

网友D:
没有短路保护,先查线路

网友E:
不懂电子线路的还是不要瞎搞,不是莫莫元件崩了,换一个就能解决的问题,这和修理强电电路不是一个思维。

楼主:
看来还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哦!

网友F:
好多原因都会造成开机就损坏电源开关管,只有找到真正原因后才能换上开关管,否则开关管还会挂的!

网友G:
先查查开关电源的驱动芯片有无异常,一般开关管击穿特别是B-C击穿,驱动芯片也会坏

网友H:
在输入回路串一个灯泡再上电,就不会崩了。

网友I:
有些是电源自身质量原,可在输出端加保险

网友J:
这个原因真的很多,懂原理就好分析了。

网友K:
检查一下触发电路的信号,看看是不是有点乱?有序吗?脉冲波形正确否?等等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不懂电子线路的还是不要瞎搞,不是莫莫元件崩了,换一个就能解决的问题,这和修理强电电路不是一个思维。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在输入回路串一个灯泡再上电,就不会崩了。
维修楼主还是从基础学起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E:
不懂电子线路的还是不要瞎搞,不是莫莫元件崩了,换一个就能解决的问题,这和修理强电电路不是一个思维。
对,要明白原理

网友O:
天上为什么会下雨----得先从太阳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