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6):
我一直很好奇 DCS控制系统维护措施  到底有那些?  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A:
和电脑一个样。
硬件:除除灰,测测回路偏差量(点检),测测冗余性能。
软件:备份,整理历史文件、改善系统余量、诊断软件测测系统负荷量等等。

网友B(2013-07-09):
对于智能变送器,DCS显示不准,现场没有液位直观测量仪表,现在想要对智能变送器进行迁移操作,改怎么处理好?求指教

网友C(2014-11-30):
别把强电搞进来就是最好的维护

网友D:
日常巡检,温度、湿度、卡件运行日常巡视观察有无错误报警,电源柜各空开有无跳闸,Ups运行状况察看,系统软件运行察看有无系统报警记录,能源报表中各数据是否正常
定期备份组态软件,清理电脑空间,清除过旧数据存储,提高电脑性能
扩建,改造、修改一些回路参数,比如加点、减点,调整报警值,调整回路,修改pID参数
处理工艺操作时故障,电脑死机、键盘失灵,鼠标不好用,网络断网,已及各种工艺不会操作各种稀奇古怪问题
修改登录密码,做好各种维护,维修,巡检,更改参数记录
控制室空调运行,温度设定,清灰,地面清洁、控制柜清灰,防鼠,防火,防漏水,防电磁干扰等工作
嘿嘿
不过有几个人做到,有几个人去真心负责的去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