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6):
先说明,这不是楼主自己编的,而是转载其他网友的帖子。

我看了下,非常好!特别适合新入厂仪表和非仪表人员入门。而且这些知识适用于各种仪表,不单单局限于万用表啦这种特点的仪表。

新入行的朋友值得看看!下面简单贴一下内容,因为有表格,所以显示不太正确,需要的朋友自行下载。

仪表培训教程
一  仪表的分类
检测与过程控制仪表最通用的分类,是按仪表在测量与控制系统中的作用进行划分,一般分为检测仪表、显示仪表、调节(控制)仪表和执行器四大类。
其中,检测仪表根据其被测变量不同,根据化工生产五大变量可分为温度检测仪表、流量检测仪表、压力检测仪表、物位检测仪表和成份分析仪表。
二  测量误差
按误差数值表示的方法,误差可分为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和引用误差。
1绝对误差=测量值-真值。其中,真值一般无法得到,一般用约定真值(足够多次的测量值之平均值)或相对真值(更高等级标准器或仪表的测量示值)来代替。
2相对误差=(绝对误差/仪表示值)×100%。
3引用误差=(绝对误差/仪表量程)×100%,仪表量程=上限刻度值-下限刻度值。
三  仪表功能字母代号(节选自HG/T 20505-2000)
字母 首位字母 后继字母
被测变量 修饰词 读出功能 输出功能 修饰词
A 分析 报警
C 电导率 控制
D 密度 差
E 电压(电势) 检测元件
F 流量
G 毒性或可燃气体 视镜、观察
H 手动 高
I 电流 指示
J 功率
K 时间、时间程序
L 物位 低
M 水分或湿度 中
O 节流孔
P 压力、真空 连接点、测试点
Q 数量 积算、累积
R 记录
S 速度、频率 安全 开关、联锁
T 温度 传送(变送)
V 振动、机械监视 阀、风门
W 重量、力 套管
Z 位置、尺寸 驱动器、执行元件
仪表位号由字母代号组合和回路编号两部分组成。第一个字母表示被测变量,后继字母表示仪表的功能;回路编号可以按装置或工段(区域)进行编制,一般用三位至五位数字表示。如EDIT-1230A,FCV-15106等。
四  压力概念
大气压力,是大气自重所产生的压力,简称气压。绝对压力,是以零作参考压力的差压。表压力,简称表压,是以环境大气压力作参考压力的差压,习惯上也称之为压力。真空度,是绝对压力低于大气压力的表压。
五  常用化工仪表计量单位
1流量(Flow):kg/h,m3/h,Nm3/h等,M=Q×ρ
2物位(Level):m,%等
3压力(Pressure):,MPa,bar,PSI(G表压),kgf/cm2,atm,mmHg等
4温度(Temperature):K,℃,F
5分析仪表(Analyse):S/m(电导率,1/Ω洠),mV(ORP),NTU(浊度)、ppm,%等
工作中应使用国家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国际单位制基本单位SI及其辅助单位、导出单位),不应使用工程制单位和其它非法定计量单位。因为很多进口仪表和历史原因可能使仍用工程制单位、非法定计量单位,所以应了解其与我国法定计量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
1bar=105Pa,1atm(物理大气压)=760mmHg=0.101325MPa,
1kgf/cm2(工程大气压)=0.098MPa,1mmH2O=9.8Pa,
1PSI=6.895kPa,PSI指磅每平方英寸。
六  自动控制系统
1自动控制模型
1.1简单控制系统,即单回路反馈控制系统

1.2比值控制系统,属于复杂控制系统

2自动控制系统中的常用符号
SP(Setpoint)设定值,PV(Process Value)测量值,MV(Manipulate Value)输出控制值,Direct action正作用,Reverse action反作用,A/M(Auto/Manual)手/自动切换。
P比例,输出与偏差大小成比例,调节及时有力,但有余差;I积分时间,输出与偏差对时间的积分成比例,可以消除余差;D微分时间,输出与偏差变化速度成比例,有超前调节的作用。PI越小、D越大,调节作用越强,但超过临界值时易引起系统振荡。
七  信号报警和联锁系统
1信号报警。当工艺参数超限或运行状态异常时,以灯光或音响的形式发出报警,提醒操作人员注意并及时加以处理。报警发生时,报警信息以红色(严重报警)或黄色字体闪烁,确认后报警信息停止闪烁,当故障排除后报警恢复到正常状态,报警信息则显示绿色。
2联锁保护。是一种自动控制系统,能使有关设备按照规定的条件或程序完成操作任务,达到消除异常、防止事故的目的。
八  仪表设备的润滑与防腐
仪表设备安装在露天场所时,容易被大气环境和工艺介质所侵蚀,除应认真做好日常巡检工作,及时发现跑、冒、滴、漏等安全隐患外,还应进一步采取润滑和防腐措施,如对连接螺栓、螺母、连接件等涂抹润滑脂(俗称黄油),外壳表面刷防腐漆,以延长仪表寿命。
— End —

下载:

网友A:
这个不错!
我下载看看
学习借用!

网友B:
下来学习学习,不知有没有传感器的知识

网友C(2013-01-01):
谢谢楼主了,这贴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