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700变频器

楼主(2012-11-16):
求教那位大师教下如何调这个变频器的频率,请问这个变频器的最大能调多大以上的频率?谢谢

网友A:
最大400Hz;
PR79参数决定用什么调节;

楼主:
本身是用外接电位器调节速度的,但是速度只有50HZ慢了些,我看了说明书:改变电位器最大值5V初始值时的频率50HZ, 5V电压能否调节为50HZ以上的频率?

网友B:
建议你试一下C2(Pr902)  设置初始值为0V时的频率 不知道行不行 求指教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机能承受,可以把5V对应的频率提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机能承受,可以把5V对应的频率提高;
请问5V对应的电压怎么调啊

网友C:
里面有个参数的,pR125

楼主:
我现在就是调了PR125电压频率,速度调快了。只是没能了解这个的意思?是把电压改变了的意思么?那电位器那边起什么作用?电位器不是有多少K的吗?这个K不是电压调节的意思吗?

网友D:
把基本频率和最大频率调一下就好了

楼主:
调这两个没有用的,这两个都不是关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