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传感器好

楼主(2012-11-16):
因设备需要在 一个密闭的有油污的金属环境下做计数用,请问使用哪种传感器比较好,详细点说,我的设备有一连串的齿轮模具,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做圆周运动,我们必须知道模具运行了几周,模具比较小,我们曾经用过接近开关,但是超过4MM的接近开关太大,小于4mm的接近开关检测距离有太小,也采用过永磁感应开关,但是永磁在密闭环境下不灵敏,所以求助各位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油污比较重

网友A:
测齿轮转速可不可以?

网友B:
个人感觉,如果不能从机械部分做调整的话,接近可能还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C:
我有防水防油的接近开关,m12 m18的。ip67的。

网友D:
齿轮磨具被动还是主动运行

网友E:
能不能从机械轴端增加延伸到外部,再用接近开关计数呀?

网友F:
叙述不清楚?你要计数的是什么东西?齿轮传动是定数的!?设计好的是不会变的?需要计数吗??

网友G:
建议你找厂家工程师 咨询咨询
十年品质  专注 专业温湿度产品  温湿度测控系统

网友H:
光电开关不行的话那就用转速传感器加上计数器一起好了余洋传感器你可以去问问www.yuyangsensor.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从机械轴端增加延伸到外部,再用接近开关计数呀?

网友J:
嗯,看了上述n多发言,提出在封闭的齿轮外部,轴上装码盘的,毛鳞凤角。而我认为这样的方案才最靠谱。特点有二:第一,外部轴上装码盘,没有油污环境问题,对传感器的选择没有环境限制和要求;第二,码盘形式完全可以有自己来决定。制造成本或价格不高。

楼主:
谢谢大家踊跃发言和出主意,首先这种齿轮模是一个接一个的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循环运行,而且速度受变频器控制,可调,至于驱动的机械轴上是无法安装传感器的,模具和轨道壁的接触面只有10mm,根据工艺的要求只能在轨道壁上打洞安装传感器,在齿轮模上装一个传感器的触发物。也就是一圈的齿轮模上只有其中一个模具上装这个触发物,而传感器的直径受模具的大小限制只能装5mm一下的。接近开关直径5mm一下的检查距离也只有1-2mm,这个又小于模具和轨道壁的间隙尺寸,如果模具在运行过程中一点晃动的话有可能检测不到。所以一直找不到有效的传感器。

网友K:
既然允许打孔,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网友D:
没图没照片,看文字特费脑子
至于驱动的机械轴上是无法安装传感器的----通过这句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在驱动的机械轴上安装了传感器就可以知道工件的位置?
如果理解成立,前面诸多朋友的建议是可以实现的------版主已经做了小结。
还不能理解就请发驱动轴部分图纸或照片,大家给你出注意怎样安装。

看图说话是工程师,技术人员的基础,有图就好说了。

网友L:
传感器很多种,主要还是看你的机械结构合适装那种

网友M:
可以用编码器来试试。

网友N:
工业电气分销网上面有很多类别的传感器,上去看看,说不定有你需要的。另还可以跟他们咨询技术,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表情,但愿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