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电表接线

楼主(2012-11-16):
请问这个电表这样接线有何影响,电表能正确计量吗?
注:三根火线的表,现在只接了两根火线。

网友A:
可以运转啊,正确

网友B:
我看行。只是不够规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运转啊,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运转啊,正确

网友E: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F:
另一根不通过表,不用吗,如果用表计就不准

网友G:
你的用电设备是单相220伏的吧,接在没有通过表的那相和零线上.电表根本不会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