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看一下这样编行不行

楼主(2012-11-16):
这里的组控指的是利用组态软件控制。
我是个新手,自己试着编的。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可不可行。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

网友A:
程序也看不出什么来
组态软件无非是设定 显示之类的

网友B:
T1,T2,M0.2重复?
功能貌似能实现,就是不精简,有歧义。

网友C:
一个FC中用了那么多的全局变量,FC的IN,OUT变量在什么地方,这样的FC又有什么意义~~~

网友D:
最好先把工艺过程说下

楼主:
这只是程序中的一段,我没有全部贴出来。

楼主:
请问怎么精简,麻烦高手指点。

楼主:
粗格栅采用自动/手动运行模式。根据时间间隔及持续时间的定时方式来控制,时间间隔为2小时45分钟,持续时间为15分钟。当有故障时无论处在什么状态,粗格栅机都立即停止。等故障排除后才能继续运行。在组态软件中可以控制粗格栅机的运行和停止。

楼主:
采用置位复位指令方式编会不会更简洁一些?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也是初学的。你的梯形图的流程是:在满足初始条件(M0.0),T0开始计时,两小时四十五分钟后(M0.2),开始运行,十五分钟后停止。周而复始。我有一个小建议不知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一过程写成一个功能块(FB),然后进行调用,你的梯形图就会很简洁的。

楼主: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谢谢。

楼主:
我采用置位复位指令方式又编了一个。

网友E:
楼主曲而不舍,令人感动。这次的图简洁许多。不知楼主有模拟过。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用PLCSIM_V5.4_SP5仿真通过

网友F:
启动条件错误·

 你在上位机按不按手自动切换,你都可以在远程启动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