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6):
为什么触摸屏内部寄存器[#MEMLINK]有的里面有数据啊?怎么样清除?那位大侠帮忙看看
这个是我用的软件
这个是寄存器的地址
这个是我模拟后对应寄存器的数值
我就是想知道那个数值是怎么来的

网友A:
你选择的是Memory Link协议。这个协议一般是用于GP与单片机或电脑通讯。

具体协议可参照软件自带手册。

举例[#MEMLINK]0015=1表示当前画面号是1,你也可以用这个地址进行画面切换,输入2可以切换到2号画面;

一般选用其他控制器协议,我们切换画面用GP内部地址LS0008,而选Memory Link协议就是[#MEMLINK]0015.

楼主:
谢谢力哥了,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说白了比如[#MEMLINK]0015就是内部系统的寄存器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