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6):
请教高手一下

端子2频率设定增益初始值是100%,如果设成0会怎么样的?

具体还是不清楚C4的作用

网友A:
不说明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叫网友怎么帮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一下

端子2频率设定增益初始值是100%,如果设成0会怎么样的?

具体还是不清楚C4的作用
据传就把给定归零了。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一下

端子2频率设定增益初始值是100%,如果设成0会怎么样的?

具体还是不清楚C4的作用
据传就把给定归零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