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簧管

楼主(2012-11-17):
我把干簧管用在了工频交流磁场中,不想只工作了一瞬间就短路了,不知是质量不行还是用错了地方?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

网友A:
干簧管本来就是靠磁场使其触点闭合,显然你是用错了地方了。

网友B:
使用都是有要求的!触点都是有容量的!既不符合要求也不考虑触点容量不烧你烧谁??

网友C:
既然是“短路了”,说明你电路接错了呀。

网友D:
触电容量小了

网友E: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本来就是靠磁场使其触点闭合,显然你是用错了地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使用都是有要求的!触点都是有容量的!既不符合要求也不考虑触点容量不烧你烧谁??

网友H:
显然负载大了

网友I:
什么负载?开关频率?。。。。。。。。。
换成固态继电器试试。。。。。。。。。。。

网友J:
是不是带触点的“干簧管”,楼主本来打算是怎样用呢?
可查一下其可达到的动作频率,看是否适合用于该场合。

另,短路是指触点不能分开了吗,触点导通?

网友K:
频率太高了 要用霍尔元件的

网友L:
用的场合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