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蜂鸣

楼主(2012-11-17):
昨天有一台分切机三菱PLC发出蜂鸣声,打到STOP开关就没有了,以前没有见过这种现象。有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继电器的快速动作,可以发出微小的蜂鸣声;
不过,正常使用的设备,应当不会出现该情况,或许是另外的原因。

网友B:
从PLC内部发出的?

网友C:
把程序清空,看还有没有声音

网友D:
PLC发出蜂鸣声,----程序报警
因为----打到STOP开关就没有了
如果不是,机器该换了/设计的糙淡(用不了多久就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