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制热异常

楼主(2012-11-17):
华凌柜式空调制冷可以,但不能制热。开启制热室内风机和压缩机立即工作,而室外机风扇自在开机短时间内运转,约30秒就停止了。外机冷凝器马上结霜,室内机吹出了的风 不热。这是什么问题?        请高手来分析分析。

网友A:
四通阀可能失效了,冷媒通道不畅压缩机已经保护停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通阀可能失效了,冷媒通道不畅压缩机已经保护停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四通阀可能失效了,冷媒通道不畅压缩机已经保护停机。
Z这个阀很重要,冬夏天转换全靠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四通阀可能失效了,冷媒通道不畅压缩机已经保护停机。
高手啊

网友E:
自己检查一下,应该是四通阀坏了。

网友F:
开机在压机运行时用钳表量下电流,在电流正常的情况下,有压力表的话同时量下低压压力,在电流和压力正常的情况下换下室内温控。

网友F:
四通阀坏是极少的

网友G:
可能是四通换向阀坏了

网友H:
我没有修过冷暖机,所以不敢下结论。但原理上,制冷和制热正好是反的。相当于把内外机反过来用一样。
感觉上确实是回路不通引起的故障。
制冷时压缩机回气是热的,制热时回气一定是冷的。摸一下压缩机到四通阀之间的温度就知道了。
查一下四通阀有没有通电,也许是继电器坏了,打不开四通阀。

网友I:
长时间没用有点会卡住了, 我们以前遇到这样的就是停电,然后用锤子敲敲那个阀再通电看看多试几下就OK了

网友J:
找专业修空调的看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没有修过冷暖机,所以不敢下结论。但原理上,制冷和制热正好是反的。相当于把内外机反过来用一样。
感觉上确实是回路不通引起的故障。
制冷时压缩机回气是热的,制热时回气一定是冷的。摸一下压缩机到四通阀之间的温度就知道了。
查一下四通阀有没有通电,也许是继电器坏了,打不开四通阀。

网友L: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主要检查一下室内机管温传感器。四通阀应该没问题。祝你成功

网友M:
这是发热管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N:
偶办公室的空调就有这个特点,本来是冷热空调,可是只能制冷,或制热不能切换,让厂家来维修,由于没出保修期,其知道外边用手来切换四通阀门,而不更换,也行每年来两次,夏天来切换到制冷,冬天再来切换到制热,已经4年多了,来上瘾了,哈哈哈哈

网友O:
也许是继电器坏了 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