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7):
台安N2-203 220V变频器,原先U相驱动烧坏,修复好后,带电机实验,刚开始好的,运行一会就报个OV-C怎么回事啊,我在快熔那用的灯泡,发现报OC-V的时候灯丝稍微亮一下,请问怎么回事啊?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驱动还是有问题,去主板的电源那4个电容换下,驱动的电容也换下,说不定就好了!
电容问题是N2的通病,表现的故障千奇百怪,什么代码都有可能出来!
台安N2系列的机子修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