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7):
由于动因式仪表要求输入的信号是毫伏信号,因此,当用热电偶测温时,热电偶与动因式仪表的测量线路可直接相连接,而不需要附加的变换装置,其测量线路如图2-30所示。

  与热电偶配套的动因式仪表是直接按照热电偶的分度表 (热电势与被测温度的关系)进行刻度的,也就是说,动因式仪表也是在热电偶冶端温度处于0℃条件下刻度的。如果热电偶冷端不是0℃,则动因式仪表的读数便不能真实地反映被测温度值,并产生一个随冷端温度变化而变化的误差。因此,为保证测量的准确性,配热电偶的动因式仪表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考虑冷端温度补偿。一般配热电偶的动因式仪表在使用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配用冷端补偿电桥和补偿导线;另一种是只用补偿导线。

  一个正常使用的动圈式仪表,如果本身的密封性良好,则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中,仪表本身发生故障的情况是不多的。从毫伏计上显示出来的故障,如无指示、指示偏低、指示摆动等大多是因热电偶及其线路不正常所引起的。对于多点测量仪表,如每一点的指示都同样不正常,可以确定是仪表不好。如果只有一点或两点不正常,则可以确定是该点的连接线路或热电偶不好,可用万用表测旦热电偶利线路的通断情况.或用便携式电位差计从开关、接线端子徘等处逐段测量热电偶的热电势,确定故障发个的部位,以便修理。动因式仪表与热电偶相连接的线路常见故降列于表2-24。
参考地址:http://www.careermen.net
时刻提醒自己立足行业,为社会做出贡献;
及时缴纳我们应付的税款,履行公司对社会的职责;
很好地维护我们所使用的资源,杜绝任何浪费行为,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支持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和慈善事业;

网友A:
不知什么原因,本文很多处把动圈式仪表打成了动因式仪表;还有就是错字太多,这是应该注意的,否则对初学者不利。试改几处:
热电偶●冶●端温度处于0℃条件下刻度的----冷端;
可用万用表测●旦●热电偶●利●线路的通断情况-----测量,利字是多余的;
用便携式电位差计从开关、接线端子●徘●等处-----端子排;
确定故障发●个●的部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