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出错在哪里

楼主(2012-11-17):
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出错在哪里,有转速高数计数器启动不了

网友A:
这里不能用sm0.0,用sm0.1吧!

网友B:
只设的初始值,预设值没有设 SMD42
对高速计数器编程,您必须完成下列基本操作:
定义计数器和模式
设置控制字节
设置初始值
设置预设值
指定并使能中断程序
激活高速计数器

网友C:
楼上感觉是这么个回事

网友A:
楼主这个程序根本的原因不在SMD42没预置,预设值在不使用高速计数器中断时可以不设置,我曾经这样做过!这个程序不能正常计数的原因是用了SM0.0调用程序,这样在PLC的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执行上面的那段程序,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把SMD38清零了,SMD38是什么?HC0的初始值!每个扫描周期都把HC0初始为0了,还能看到计数值吗?

网友D:
惭愧的问一下,这是什么软件写的梯形图

网友E:
小声的问一下,这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F:
应该是S7-200的程序。

网友G:
西门子的吧,,

网友H:
向导配置出来
调用子程序
传送HC0到VD0之类的
运算就行了
简单

网友I(2013-12-08):
S7-200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