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7):
变频器到达40HZ,马上下降39,38,37,接着回升38,39,40HZ,一直这样循环显示,用万用表测电压也是大小变化着,但整个来说三相是平衡的,未接电动机运行的情况,接了电动机空载运行也不能改变,频率也是这样不断的变动

网友A:
频率设成用面板给定后再试一下;

网友B:
没接电机也能输出频率呀。这是自己做的变频器吧。搞不懂为什么没接电机也可以输出频率。负载是悬空的,怎么也可以这样呢?没有意义的操作。挺长见识的。

网友C:
是有点没弄懂,没接电机怎么会有输出呢?不知频率是怎么给定的

网友D:
是怎么给定的

网友E:
电位器不稳定吧,换个试试?

网友F:
没接电机变频器就不会有输出?这倒是头一回听说,至少我使用的变频器里,不接电机都可以有输出的!输出频率在变频器面板监视,用指针万用表量三相输出电压,基本平衡后再接上电机用钳表量三相电流;
楼主的情况可以先换一个频率给定方式,再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G:
是不是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没接电机变频器就不会有输出?这倒是头一回听说,至少我使用的变频器里,不接电机都可以有输出的!输出频率在变频器面板监视,用指针万用表量三相输出电压,基本平衡后再接上电机用钳表量三相电流;
楼主的情况可以先换一个频率给定方式,再确定故障范围!

没错,我接触过的变频器都可以不接电机有频率输出,只是电流显示是0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