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7):
将下图所示的指令表程序改写成梯形图程序。
1    OR    M1
2    AND  X001
3    OUT   M1
4    LD    X001
5    ANI   M1
6    SET   Y000
7    LD    X002
8    OR    M0
9    ANI   Y000
10   OUT   M0
11   LD    X003
12   RST   Y000

将下图所示的指令表程序改写成梯形图程序
LD    X002
ANI    M3
LDI    C10
AND   T27
ORB
LDP    X007
AND   X001
ORF    X015
ANB
ORI    X034
MC     N0 M10
LD     X003
OUT    Y00l
LD     X021
PLS     Y006
MCR    N0
LD     X002
OUT    Y010

网友A:
运行相应软件,照抄到电脑里,一般是查看里有指令表,梯形图转换

网友B:
输到软件里,两者可以切换的,简单的

楼主:
使用什么软件

网友C:
用三菱的编程软件GX Developer就可以相互转换

网友D:
这是坑爹的题目,实际工作中没有半点意义,完全是那些老师想办法整学生,或者说老师自己也觉得这样才能标榜他有水平,其实就是狗屁!!!

第一个的起始语句有问题,转换不了  其他的转换正常如图

网友E:
OR不可以作为起始指令。。。。。。

网友F:
自己会转换总比不会强,,搞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这就是基础扎不扎实了,,

网友G:
软件中 Alt+F1 转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是坑爹的题目,实际工作中没有半点意义,完全是那些老师想办法整学生,或者说老师自己也觉得这样才能标榜他有水平,其实就是狗屁!!!

第一个的起始语句有问题,转换不了  其他的转换正常如图

继电器线路的功能,PLC程序可以很轻易的就表达出来。但PLC的程序的功能,继电器线路要表达出来就难度多了。这样转换,有时是行不通的。PLC中的内部继电器几乎是没有时间的概念就同时闭合断开。而继电器冲断开到闭合,是需要时间的。这样说,你明白我想说的意思了吗?

网友I:
 哇 都是些高水平的东西

网友J:
没有接触过三菱的PLC,学习学习。语句表和梯形图一对照,看个八九不离十。但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K:
   有点觉得5楼的说法有理;
   比如在三菱FX中,现在的编程软件,梯形图程序与指令表程序可以互换(有的PLC编程软件可能不一样);不像以前的手持编程器,需用指令表程序输入。
   当然,将两者对照一下,以加深理解,或许也可以。

网友L:
看来楼主得从头开始好好学学了。

网友M(2013-11-13):
OR不可以作为起始指令。。。。。。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