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7):
向高手们求教JD1-40电磁调速电动机控制器不能调速,一开就1600转不能控制到更小,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坏了,换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了,换一个

网友C:
1试调反馈量电位器到最小;2检查可控硅是否损坏;3如果是新机请注意接线是否正确;4检查测速电路

网友D:
找份图纸看看,里面有很多电子元件,很多件坏了都出这个毛病

楼主:
谢谢;反馈电位器好的,可控硅也好接线都正确了

网友E:
检查下是不是电磁调速电机里面脏了

网友F:
可控硅击穿了?

网友G:
调速电位器和速度反馈调节电位器检查一下

网友H:
更换BT33场效应管

网友I(2013-03-04):
三相测速电机绕组断路,或绕组连接到调速表的导线断路。

楼主:
都没有哇,BT33没有哦

网友J(2013-04-26):
回复 网友K:
先换表,在量测速线圈,然后手摇电机,看是否都动。

网友L(2013-06-16):
机械部分卡死了,只开电机试一试,如果转,就是此故障。如果不转,就是电气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