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

楼主(2012-11-17):
那位大虾讲述下调节变频器速度的电位器原理?三个接线点的意思和K数数值得意思。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吗!先问问你老师?再问问你师父?不行就再上一次高中?

网友B:
呵呵;用电位器分压;
阻值变频器一般用的从1K~10K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吗!先问问你老师?再问问你师父?不行就再上一次高中?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用电位器分压;
阻值变频器一般用的从1K~10K间;

网友E:
百度一下 电位器原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百度一下 电位器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