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8):
一般在断路器上都标C32  C63表是额定电流是32A   63A.但标D6表是多少呢?

网友A:
c是工业d是家用

网友B:
有时这样的问题还真不懂,学到老,谢二楼的回答!

网友C:
不是家用和工业用这样分的,电动机,感性负载,是根据负载的工作性质分的,

网友D:
应当如3楼所说,“根据负载的工作性质”区分;
可查一下产品样本或有关资料,看其所代表的意义。

网友E:
   每天都接触断路器,还真不知道它的含义

网友F:
C完全满足工业需求,我们有的客户有的时候他点名要D小型的单P、2P。

网友G:
这是指微型断路器,脱扣类型分B、C、D三种,B型3-5倍额定电流脱扣,C型5-10倍,D型10-14倍。家用一般选B型,工业用可选C型,控制电动机用一定要选D型,否则起动时就跳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c是工业d是家用

这个,我这一般照明和控制用C型,电机启动用D型,你这正好搞反

网友I:
还真没太注意一般用C系列的

网友J:
D是动力用

网友K:
C是配电型的,而D 是电动机型的.看你用在哪方面的,控制特性曲线不同.

楼主:
还不明白D6表示多少电流?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这是指微型断路器,脱扣类型分B、C、D三种,B型3-5倍额定电流脱扣,C型5-10倍,D型10-14倍。家用一般选B型,工业用可选C型,控制电动机用一定要选D型,否则起动时就跳了。

C: 适用于常规负载
D: 适用于冲击性负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不明白D6表示多少电流?
D表示脱扣类型,6表示电流。

网友M:
经常使用的是D系列的断路器!

网友N:
D是动力用的可带冲击负载,C是配电用的

网友L:
这是指型断路器,脱扣类型分B、C、D三种,C型一般都是常用的,D型是用于动力的
具体可以参照工业电气分销网上面有选型模块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这是指微型断路器,脱扣类型分B、C、D三种,B型3-5倍额定电流脱扣,C型5-10倍,D型10-14倍。家用一般选B型,工业用可选C型,控制电动机用一定要选D型,否则起动时就跳了。
正解。

网友P:
引用 网友K:
C是配电型的,而D 是电动机型的.看你用在哪方面的,控制特性曲线不同.[/quote表示赞同。

网友Q:
一般照明和控制用C型,电机启动用D型

网友R:
引用 网友G:
这是指微型断路器,脱扣类型分B、C、D三种,B型3-5倍额定电流脱扣,C型5-10倍,D型10-14倍。家用一般选B型,工业用可选C型,控制电动机用一定要选D型,否则起动时就跳了。
向你学习了。谢谢!

网友S:
 某国产断路器的说明书上说的是 C63   D63   C D 表示的瞬时脱口型式    C 表示5~10的额定电流  D 表示10~20的额定电流.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T:
一般照明用C动力电用D;D系列的有防启动电流过大而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