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8):
杨力636吨冲床,启动就冲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plc显示7,正常情况下应该显示1

网友A:
有贴图吗,传上来看看!
是63吨还是636吨?

网友B:
没有初始复位功能的控制软件,很容易是这样的。一上电先动换一下。

网友C:
这不是太危险了,出了事故怎么办?还是先联系厂家,不要捣弄了

网友D:
看看冲床是不是停在顶点,如果不是看看凸轮箱里面的开关是不是没有调好。或者是超负荷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贴图吗,传上来看看!
是63吨还是636吨?
是63吨,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初始复位功能的控制软件,很容易是这样的。一上电先动换一下。
好多年了,才有这样的事。开了几次又好了。是不是和plc有关啊

网友E:
PLC的问题。

网友B:
是,在PLC看看控制信号的时序。有不可靠的地方。时有时无的问题是最讨厌的。因为他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PLC看看控制信号的时序。有不可靠的地方。时有时无的问题是最讨厌的。因为他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
plc
是固化的,看不见程序

网友F:
看 凸轮控制器 再看看是不是停在上死点,。

网友G:
先判断是电气控制的问题,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网友B:
那就监控PLC的输出(冲床驱动的控制器信号),看看上电瞬间,是不是给定也发出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太危险了,出了事故怎么办?还是先联系厂家,不要捣弄了

网友A:
上电时主电机没有通电,离合器吸合,虽然有动作但冲头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主电机没有通电,离合器吸合,虽然有动作但冲头不会动!
这样做实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主电机没有通电,离合器吸合,虽然有动作但冲头不会动!
这样做实验啊
这不是试验,是必须有的功能,除非你的机床有故障,上电后主电机就旋转!
你的冲床是刚性离合器还是气动离合器?

网友E(2013-01-14):
刚性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