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刚造的 fx1n-60mr 控制步进电机的学习机(20121120)

楼主(2012-11-18):
每次给客户做设计的时候都是要先在家里实验好了,然后到客户那里才去装机器去,每次做实验都要弄的满桌子的东西 plc 电机 控制器 开关电源,按钮,线一堆乱糟糟的根据在青岛学校的经验,自己造了个学习机,x2-x15都用小的开关,有自复位的有自锁的2种开关。这样不用每次都要接线了,而且我用的60mr改造的控制步进电机真不错。正反转加使能都可以用。

网友A:
现在流行改造 让普通人看不懂

网友B:
那个文本显示是啥牌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流行改造 让普通人看不懂

网友D:
MR?MR不能直接驱动步进电机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R?MR不能直接驱动步进电机吧

他把Y0 Y1的继电器拆了改造了;

楼主:
文本杂牌的估计180就差不多了。改造是为了节约,为啥看不懂,手头没有mt的plc弄个mr的改造一下,省事,也不算费事,拆个继电器有5分钟就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文本杂牌的估计180就差不多了。改造是为了节约,为啥看不懂,手头没有mt的plc弄个mr的改造一下,省事,也不算费事,拆个继电器有5分钟就够了。
仅仅就为了测试,改造一下还差不多。。。要用在设备上,还不如买MT的了。。。

楼主:
仅仅为了测试,用在设备上也不能给人家用这个二手的啊,除非客户要求低价用二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MR?MR不能直接驱动步进电机吧
楼主:是不是应该用MT的PLC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每次给客户做设计的时候都是要先在家里实验好了,然后到客户那里才去装机器去,每次做实验都要弄的满桌子的东西 plc 电机 控制器 开关电源,按钮,线一堆乱糟糟的根据在青岛学校的经验,自己造了个学习机,x2-x15都用小的开关,有自复位的有自锁的2种开关。这样不用每次都要接线了,而且我用的60mr改造的控制步进电机真不错。正反转加使能都可以用。

哥,你内部电路如何修改的,能画张图吗?

网友I:
只用来发脉冲信号 直接用光耦取代继电器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简单的很,直接把继电器的24v引脚接出来就行了啊。
继电器24v正极接y0 公共点负极接com0 就ok了呢。然后如果你要控制正反转就得把y2的也这么改才行。继电器拆了,继电器电源的2个引脚接出来就ok。

网友J:
引用 楼主:
文本杂牌的估计180就差不多了。改造是为了节约,为啥看不懂,手头没有mt的plc弄个mr的改造一下,省事,也不算费事,拆个继电器有5分钟就够了。

要用脉冲控制的,楼主把Y0与Y1的继电器拆了,怎么改的,能请教下吗?

网友E:
呵呵;不提倡这种改法;

楼主:
没有牌子的,高仿信捷或者步科的200一个吧。现在都用显控的文本大小的触摸屏代替了。

网友K:
思路的确值得肯定,但是做法嘛...
最好不要用到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