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一件

楼主(2012-11-18):
公司有台设备发往澳大利亚,人机界面用的是平板电脑,装的是组态软件。通过USB转串口的方式与PLC通讯。最近使用时发现一个怪现象:设备上有3台变频电机。变频电机的风机是单独用接触器控制的,与变频电机同步启动,当变频电机停止运行后一分钟风机才停止。变频电机启动与停止都不会对平板电脑造成干扰。但是变频电机的风机停止的一瞬间平板电脑和PLC就会通讯中断。我修改程序,让风机通电运行,永远不关,持续了3天。不管怎么操作变频电机也不会掉线,但是只要风机接触器一断开,通讯马上掉线。风机的功率只有30W到60W,按理来说接触器启动与停止也不会产生多大的火花呀,这干扰是怎么产生的,又怎么样去改善它?请大家帮着想想办法。

网友A:
既然确定是风机电路,那就用无触点的电路再试试。

网友B:
正解,用固态继电器,或者加个输入滤波器试试,输入滤波器和磁环都要加。要tkd的磁环。

网友C:
吧接触器换一个试试

网友D:
那就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E:
既然知道干扰源了,那就不难了,,分析每个从干扰源过来的信号(即从风机出来的连接线),一个一个信号慢慢搞干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既然知道干扰源了,那就不难了,,分析每个从干扰源过来的信号(即从风机出来的连接线),一个一个信号慢慢搞干净,,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正解,用固态继电器,或者加个输入滤波器试试,输入滤波器和磁环都要加。要tkd的磁环。

网友H:
猜测,干扰是来自接触器线包而不是触点,搞一个阻容吸收

网友I:
风机电机是单相电机还是三相电机,是什么形式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