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电路也许并不简单

楼主(2012-11-18):
简单的电路也许并不简单,如下图:能否实现时间继电器KT对电机的控制?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KM释放速度慢于KT就玩腻了,KM最终会断开的.
突然发现,KM KT使用不同的电源!
怀疑KM启不来。

网友B:
不觉得这个电路有问题吗?1、二次回路没任何动作的情况下,KM的380V线圈和时间继电器的220V线圈串联起来后接入220V电压;2、二次回路使用了时间继电器的瞬断触头,一按下SB2,电路接通马上就断开,假如长期按住SB2不放,KM不断的处于通-断循环状态。

网友C:
楼上的分析得有点道理。

网友D:
KT 也要换成380V 的并接于KM 上就OK了

网友E:
这图有问题

网友F:
继电器控制,有时候理论和 实际是又区别的。。。
上次 PLC 控制没问题。我换成继电器。。就不行了。。郁闷。
梯形图 转行成继电器

网友G:
电机根本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H:
楼主应当通过了试验,或知道问题所在,楼主也说说情况。

网友I:
除非实在麻烦,不然我不会这样选用元件。这样很容易回引起回流,产生不稳定、误动作等。我一般都选用电压一致的。

网友J:
你的电路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K:
如下图:能否实现时间继电器KT对电机的控制?
不能!
从图中看KT是断电延时的,串在线圈回路中的KT触点是瞬动的。因此当按下SB2后,线圈通电、KT触点断开、线圈断电、KT触点闭合、线圈通电……如此反复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KT触点是延时的,那么按下SB2后,KM吸合电机通电运转。当KT延时时间到,KT触点断开,但此时KM线圈与KT线圈成串联状态,接在220V相电压上,视KM线圈与KT线圈的阻抗大小决定其分压大小,因此KM有可能不释放。假设两个线圈阻抗相同,那么分压相同,都是110V。KM额定电压为380V,现在加上110V应该能释放,电机可停止,而KT额定电压是220V,现在加上110V应能保持吸合,使KT触点保持断开,实现了KT对电机的控制。这个电路的最大缺陷是采用了不同工作电压的元件,产生了寄生回路,从而有可能造成断电不释放的严重后果。

网友L:
KT继电器和KM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M:
呵呵! 有点意思.

网友N:
是否存在寄生电源干扰的问题.

网友O:
11楼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P: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KM释放速度慢于KT就玩腻了,KM最终会断开的.
突然发现,KM KT使用不同的电源!
怀疑KM启不来。
装上试试啊

网友Q:
一送电就按钮启动可以,超过KT时间后不能启动。
线路有问题。

网友Q:
只要一送上电源,KT就开始工作。
设计时考虑不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KM释放速度慢于KT就玩腻了,KM最终会断开的.
突然发现,KM KT使用不同的电源!
怀疑KM启不来。
装上试试啊
不会试达
首先不会将KT接在KT触点下口,可能会造成KM不能正常断开,尤其经过换件后。
再KM KT不会选不同电压的产品,即便选用,电路也不会这样接。
可能经过器件选择设备可以正常使用,但一旦器件变了,麻烦多多,比如KT改用AC24-240V宽电压产品,你说KM还可能启动吗?
图示KT触点应该是时控触点,认为其是笔误。

网友R:
KT用的是瞬动常闭触头,KM能得电吗?

网友S:
哎,物理不好的人就是看不懂啊

网友T:
控制回路不同电压是个问题,如此供电后km线圈可能烧毁

网友U:
此电路不能实现时间继电器对电机控制:
1.电路设计问题,未按启动按钮时,时间继电器线圈与接触器线圈串联接在220V线路中。
2.按下按钮时,时间继电器与接触器线圈同时得电工作,由于时间继电器是得电延时,且延时常闭触点串联在回路中,当延时时间到,触点断开,接触器线圈失电而使主回路失电,电机停止运行。

网友V:
有点看不懂耶

网友W:
引用 网友R:
KT用的是瞬动常闭触头,KM能得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应当通过了试验,或知道问题所在,楼主也说说情况。
补充说明一下:图中KT触点为延时动断(画图失误)。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因原装380V的KT坏了,而手头上又只有220V的,为了应急就改接成了如图所示的电路。结果:总电源一接通(未按启动按钮)KT就上电并开始计时,此时KM不吸合;如在计时结束之前按下启动按钮则KM吸合,计时结束时KM断开,此时KT仍保持原状态而不能断电,KT触点同样保持断开状态不能复位,因此当再次按下启动按钮时KM就不再吸合。

网友H:
这应当就是所谓的“寄生电路”,如11楼所说。

网友H:
11楼指出了“寄生回路”概念,27楼给出了试验结果,特设为好帖。

网友X:
引用 网友H:
楼主应当通过了试验,或知道问题所在,楼主也说说情况。
说得很好。

网友Y:
现实当中可能会碰到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

网友Z:
看了十一楼的分析,觉得比较全面。若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还的回来看看大家的回帖。

网友AA:
感觉两个线圈的供电有点问题

网友AB:
好像会起不来吧,KT线圈通过KM直接成220V了

网友R:
一上电,L2经过KM的线圈和KT的线圈串联接N上,形成寄生回路;可以将电源开关换成4极的,N线也接在电源开关下面就行了。

楼主:
如果KM有空余常开触点,改为如下图接线方式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AC:
不明白楼主发此贴的真正意思,原电路图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AD:
差点被这图误导!

网友AE:
简单的图不简单的说!

网友B:
本来就是一个无论图纸还是选件都错误的电路,还非要拉上一个不简单的名堂!倒~~

网友AF:
图不对吧,

网友AG:
能否工作 关键看这两个继电器工作电压以及吸合 释放电压能否满足要求。
理论上如果配合的好,是可以工作的。
但是实际应用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AH:
这图只能说明楼主还是为初学者,自己能发现问题最好,以后最好不要犯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