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问题

楼主(2012-11-18):
串口通信  父设备  里面的设置设备内部属性 为什么设置不了 就是进不去设置的页面 求指点

网友A:
父设备下要添加子设备,否则父设备是没有用的。

网友B:
是不是找不到驱动啊?点击进入之后就会跳出来找不到一大推地址?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缺少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