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8):
关于天车电阻箱的选择大家有没有什么资料啊?
电阻箱的箱数到底是怎么选择的到现在也没搞明白,懂得说说吧

网友A:
是线绕电机用的吗?如果是,现在好像都是不锈钢电阻了。电阻的选择按电机电流来选。

网友B:
根据电机选择电阻箱

楼主:
是绕线式电机,我只是对电阻箱的箱数选择不清楚,比如RK54-160L-6/2,为什么是2,可不可以用1箱的,什么时候用1箱的,我们有台天车,小车电阻1箱,大车两厢,抓斗4箱,是不是和电机功率有关系?但是11KW的160L-6电机有1箱也有两箱

网友C:
我们这用的太原重工的天车全部是不锈钢的电阻

网友D:
现在的天车是不是改用变频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