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8):
三菱Q系列PLC与四台三菱A700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地址为PR542,设置地址分别为1-4.Q系列PLC采用的是CCLINK通讯,可是在变频手册应用里面找不到这种设置。哪位兄弟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A:
加装CCLINK通信模块后就能看到相对应的参数了!

网友B:
加CC-LINK通讯板,这个通讯板也有个专门的手册,里面有通讯的相关介绍

楼主:
我的PLC通讯用的就是QJ61BT11N,你们说的是不是在变频器里加的通讯块的参数设置,这个参数只有在外加的这个变频里用的通讯块手册里可以找到设置是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兄弟,找到变频通讯模块FR-A7NC手册一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