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8):
考驾照的第二天,目的:把小汽车从a位倒至b位,再返回a位。
教练是这样教我的:
1、扭头后视右边中窗,正方向倒车。至1#杆超6#杆20cm时停车。
2、右转方向盘至尽,前视左镜倒车。至5#杆刚完全出现时停车。
3、扭正方向盘视右镜倒车,至3#杆刚出现在右后窗时停车。
4、右转方向盘至尽,视镜后退。车身与A、B线基本平行时停车。
5、扭正方向盘视右镜倒车。至4#杆位于“学”字中间时(b位)停车。
6、前进,至3#杆位于“学”字中间时停车。
7、右转方向至尽,视后镜前进。调整方向行至a位时停车。
完毕。

网友A:
教练能划这个图也不错了

楼主:
这图是我画的

网友B:
倒库移库;
每个教练用方法都不一样,参照点也不同;
你如果严格按教练的方法是肯定没问题;

网友C:
能倒进去也看不明白描述的,费劲。

网友D:
我学这个时,教练也给了个图给我,上面也是写着各个步骤,和你的有点不一样
2013年好像不考这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教练能划这个图也不错了

网友F:
   把车倒进去的过程都比把图说明白简单

网友B:
2013还要考这个的,不同的是现在是地面上挂着杆,碰了就挂了;
明年不用这些杆了,按地上的标线;

网友G:
我们是要从a到b(4,6),然后从(4,6)到(1,3),然后到(2,4),最后出去。

网友H:
很多地方给钱就保过

网友I:
教练为通过率总结的,贴库与揉库,通过率非常高。
实际上这样用的非常少----坐标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倒库移库;
每个教练用方法都不一样,参照点也不同;
你如果严格按教练的方法是肯定没问题;

网友K:
学的车是皮卡,考试车却是桑塔纳。幸亏当时学车是靠感觉的,总算通过了。练车还是多找感觉的好。

网友L:
怎么没看明白啊!!

网友B:
呵呵;学车时都是按教练说的对点对好了就过了,说白了,换辆不同的车型就过不去了,这种对真正的开车没什么用,但刚学的又不可能要求对车感有多好;

网友M:
倒桩,为了考试而考试,实际中不管用

网友N:
一般的教练是不会详细讲解,都是按步骤行动。

网友O:
编个程序用PLC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