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8):
手上有好几台三菱变频器出现相同的问题,在正常待机情况下+5V.+10V.+24V正常<24V实测22V>,但随着频率的上升,5V,慢慢下降到4.5V,10V下降到9.7.   24V 下降到了21V, 面板显示输出电压334V.若减速电压又慢慢恢复正常.24V在减速过程中会升到24V停止又回到22V,用面板控制情况相同,但是面板显示输出电压有377V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现在我怀疑是驱动方面5V短路致使电压过低,现在由于电压低无法调到50HZ,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先说清机器怎么供电的,是一台还是每台都是这样,一条线路吗?查查驱动板吧。

网友B:
电源的表现是带载能力变差,初步看来,是变频器起动——驱动电路工作——后,引起各路输出电压下降,好像是驱动电路故障因过载使电源电压下降。但此时变频器能正常工作,说明驱动电路可能是正常的,如果因过载引发电源电压下降,开关电源应该有过流保护动作了。
因而可能原因有:
1、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低效,输出能力变差;
2、开关电源供电回路是否串有二极管或功率电阻,元件异常导致压降过大,开关电源已经“全力”调节输出,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使输出电压仍旧偏低;
3、主电路储能电容容量减小,使DC530V严重变低,但应该伴随欠电压报警。这是个疑问。

网友C:
说到最后都不知你的变频出现什么情况,各路电压有点变化,那输出还有?有报警代码?5V肯定不会短路,短路就发生保护,负载过重会使其它各路电压上升而不是下降。

网友A:
我看得也是云里雾里的,按照这样的问题,三菱变频器除了接线有问题,或者是特殊接线,是不会出现所说的,5V变成4.5.要么驱动板的开关电源不好。也没有报警???

楼主:
一条线路供电的,有几台变频器是这样的,有几台正常,是调风机用的.不报电压低.530V也是正常的,这个机子欠压是丛直接从530V取样的.机子用了7.8年了,几呼24小时工作,夏天环境温度有40到50度

网友A:
恩,对呀,是一个大电源供电才会这样,是530v,并联P N 的吧?在启动后530有瞬间下降,才会引起驱动板的电源不对的,5v,也有变化了。但是一般530v降到300v,开关电源也是稳定的呀。要测试了。

楼主:
在启动中530V电压只有小幅的下降,<10V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启动中530V电压只有小幅的下降,<10V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需要的话,可以免费帮你修一台。可以电话我。18914137178 毛

解决这个怪的故障,看看到底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搞定了吧?

网友D:
楼主可以说具体点吗,如多大负荷等

网友E(2014-03-06):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快回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F:
是考大家智商的,就不能脑筋急转弯?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表现是带载能力变差,初步看来,是变频器起动——驱动电路工作——后,引起各路输出电压下降,好像是驱动电路故障因过载使电源电压下降。但此时变频器能正常工作,说明驱动电路可能是正常的,如果因过载引发电源电压下降,开关电源应该有过流保护动作了。
因而可能原因有:
1、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低效,输出能力变差;
2、开关电源供电回路是否串有二极管或功率电阻,元件异常导致压降过大,开关电源已经“全力”调节输出,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使输出电压仍旧偏低;
3、主电路储能电容容量减小,使DC530V严重变低,但应该伴随欠电压报警。这是个疑问。
根据你说的情况,主要问题像2楼说的。驱动电路启动工作,各路电压下降,是开关电源负载变大,但不会引起过流保护。说明开关电源跟驱动电路没有问题,考虑排查一下主电路!重点检查电解电容!我前两天修了一台E540 5.5ke,电解电容爆浆了,只坏了一桥整流桥,如果电解电容容量少,整流出来的波形呈现三角形,直流波大!

网友A(2014-12-08):
这个故障,应该是联机控制的方式,可能是控制回路有问题,并不是变频器单台的实际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