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屏幕休眠问题

楼主(2012-11-18):
面板上的proface工作的时候要很长时间才进入休眠状态 请问该怎么调整

网友A:
背光灯关闭的时间调短些就行了;

楼主:
请问怎么调整啊 本人刚刚接触

网友B:
在屏幕启动时按住左上角,进入系统设置调一下参数!

网友C:
进OFFLINE调整待机时间,最短时间为6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