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8):
请教电动机如何扩容改造?

网友A:
什么电机?多少功率?想扩容多少?

楼主:
10KV高压同步电机  3900千瓦扩至4400千瓦    负载为风机

网友B: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同样求答案!

网友A:
原电机绝缘等级?正常运行温升?冷却方式?

网友C:
电压等级不变,只扩容。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同样求答案!

网友E:
电动机如何扩容改造?--  元芳怎么看?

网友F:
电机厂家改,但改过发热量增加了

网友G: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H:
同求解决方案

网友A:
电机增容主要有二种方法。
1.改变冷却方式,加快散热。原自扇冷的增加强迫风冷,原外风冷的增加内风冷,原管道风冷的增加风压冷却,直至用水冷等等。
2.重绕线圈,把低绝缘等级换成高绝缘等级,从而可提高温升增加容量。把厚的绝缘材料换成薄的绝缘材料,从而为增加线圈截面创造条件。

网友I:
呵呵,建议不要随便扩容哦,有可能影响性能的

网友J:
电机怎么扩容?

网友K:
简单来说,安全性能不能保证,测试条件达不到,还是放弃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电机厂家改,但改过发热量增加了
容量增大了,发热量也就增加了。估计是用提高绝缘等级扩容的,只要在绝缘等级允许的温升范围内是正常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电机增容主要有二种方法。
1.改变冷却方式,加快散热。原自扇冷的增加强迫风冷,原外风冷的增加内风冷,原管道风冷的增加风压冷却,直至用水冷等等。
2.重绕线圈,把低绝缘等级换成高绝缘等级,从而可提高温升增加容量。把厚的绝缘材料换成薄的绝缘材料,从而为增加线圈截面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