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8):
我现在GP2500屏显示PLC COM. ERROR  02:D0:01
现在我plc是ab的5572 屏是GP2500
GP/PRO/PBIII 硬盘配置GP2500 AB ControlLogix(EtherNet/IP)
GP设置里面:
模式设置:
节点1 起始地址 1_INT0:0  网络设置 目标 节点数:1 节点:1 ip地址为我 以太网模块的地址,plc卡槽号0.
通讯设置为我的屏ip地址。
我rslogix5000的里面为了是通讯,在Map PLC/SLC Messages里面 只留了File Number 0 ,Name GPINT。GPINT 在Controller Tags 定义GPINT为INT[150]
但是这么做的结果还是PLC COM. ERROR  02:D0:01

楼主:
我添加了其他一些量 还是没有效果 还是通讯错误这个问题  我现在找不到问题在哪里

网友A:
你的以太网模块是插在底板的第0槽?

楼主:
以太网模块是下部电气房的4槽  我这里分下部电气房,上部电气房,司机室(主站),plc在司机室(0)槽。

楼主:
我曾经试过1-4槽  报错为PLC COM. ERROR (02:D0:01:05:0000) 我把我的步骤都给你看下

网友A:
Tags 定义GPINT为INT[20]

楼主:
后来我试验出来了 我把以太网模块移到我的主站上 通讯就好了  我想了一下 大概是以太网模块的通讯 不支持controlnet网桥  必须直接从一个站内直接交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