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9):
如T,还有 有个远程I/O 和 I/O模块 两个I/O是同一个意思吗?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你说的估计是。

网友B:
应该意思不同 一个是远程 一个是本地吧

网友C:
远程I/O,第一次听到,在百度上查了一下,即有通信功能的数据采集模块。和本地I/O模块有一的差别。哪位大侠能讲讲。

网友D:
远程I/O 就是不在本地了   本地I/O 卡可以和CPU模块插在一起,远程I/O可以放在离CPU 很远的地方 具体多远 要看走什么协议了。

仅供参考

网友D:
另外 远程I/O 应该有自己的电源模块

最后说一句 楼主有什么牌子DCS  系统  多说东西  大家才好 提建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另外 远程I/O 应该有自己的电源模块

最后说一句 楼主有什么牌子DCS  系统  多说东西  大家才好 提建议

网友F:
远程和本地的功能不一样

网友C:
是啊,DCS是什么牌子的,楼主能否透露一点。我们用的是foxboro A/I 系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远程和本地的功能不一样

应该是一样吧 都是信号采集 使用远程I/O 主要是配线方便不是吗?

网友G:
从作用上看,远程IO现本地IO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IO吗?从分布上看,远程IO当然是不在CPU主机上了,远程IO一般需要供电的,与CPU连接有一般线缆、总线、无线,等等本地IO是在CPU上,

网友H(2012-12-21):
我们用的是浙大中控的 谁还用浙大中控的了 互相讨论下

网友I:
应该一样吧

网友J:
这个问题可以回答你,远程I/O,指的是使用在远程机柜中的I/O模块,I/O模块就是所有的卡件。
一般控制系统分为本地机柜和远程机柜。它们之间会通过专用的卡件进行通讯连接。

网友J:
看到前面有人提到电源模块的问题。
本地机柜和远程机柜是有对应关系的。即本地机柜是有CPU和电源模块,远程机柜中只有电源模块,没有CPU模块。
所以本地机柜的CPU也用来接收、处理和发送远程机柜中的信号,远程IO和本地IO没有区别,只是布置位置的不同。
有些系统还分为本地机柜、扩展机柜和远程机柜。

网友K(2014-01-27):
单说I/O卡件,远程和就地的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就地和远程用的通讯卡件和网络协议不一样的!楼主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QQ or TEL

网友L(2014-03-30):
我们单位用的也是中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