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系列的?

楼主(2012-11-19):
8路隔离PT100输入测温,-200℃~650℃,分辨率为0.1℃,精度±0.5%FS±1.0℃

1路DP从站接口,BPS为187.5K,光电隔离

1路MODBUS接口,光电隔离,标准配置RS232,特殊订制RS485

功耗:<2W

安装方式:支持标准导轨或者螺丝固定

供电电源:标准配置DC9~36V隔离电源,特殊订制AC220V

尺寸:125×110×40

刚得到的以组参数  不知道是什么系列的那一款

网友A:
ProFibus-DP高性能IO模块SDP1系列中的SDP106:高性能8路PT100温度测量Profibus-DP从站IO模块。

网友B:
ProFibus-DP高性能IO模块SDP1系列中的SDP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