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9):
随着涡轮流量计在测量粘性介质的流量方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国内外对“涡轮流量计的粘性介质测量”方面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将体现出其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而涡轮流量计也将越来越用到更多的工业项目上。
  涡轮流量计的转速通过装在机壳外的传感线圈来检测.当涡轮流量计叶片切割由壳体内永久磁钢产生的磁力线时,就会引起传感线圈中的磁通变化.传感线圈将检测到的磁通周期变化信号送入前置放大器,对信号进行放大、整形,产生与流速成正比的脉冲信号,送入单位换算与流量积算电路得到并显示累积流量值;同时亦将脉冲信号送入频率电流转换电路,将脉冲信号转换成模拟电流量,进而指示瞬时流量值.
      智能液体涡轮流量计测量原理: 在管道中心安放一个涡轮,两端由轴承支撑.当流体通过管道时,冲击涡轮流量计叶片,对涡轮流量计产生驱动力矩,使涡轮流量计克服摩擦力矩和流体阻力矩而产生旋转.在一定的流量范围内,对一定的流体介质粘度,涡轮流量计的旋转角速度与流体流速成正比.由此,流体流速可通过涡轮流量计的旋转角速度得到,从而可以计算得到通过管道的流体流量.
          智能液体涡轮流量计使用中注意事项:
  1. 涡轮流量计 投运前要先进行仪表系数的设定,仔细检查,确定流量计接线无误、接地良好后方可送电;
  2.定期对流量计进行清洗、检查和复校,有润滑油或清洗液注入口的流量计,应按说明书的要求定期注入润滑油或清洗液,以维护叶轮良好运行;
  3.监查显示仪表状况,评估显示仪表读数,有异常要及时检查;
  4.保持过滤器畅通,过滤器堵塞情况可以从其入口、出口处压力表读数差的增大来判断出,出现堵塞及时排除;
  5.对于贸易结算用 涡轮流量计 ,为保证计量的准确可靠,必须定期进行检定。
  涡轮流量计的应用
     早在60年代,国外就将涡轮流量计用于石油工业领域中,对原油及其成品油进行测量,例如英国北海油田就是应用 涡轮流量计 计量原油和水的流量,一般而言,适用于原油外输计量的流量计,也仅为涡轮流量计(或容积式流量计),美国石油学会石油计量标准AP12534为此制定了“用涡轮流量计计量液态烃”的计量标准。涡轮流量计之所以能够广泛地应用于石油工业领域。是因为涡轮流量计比其他形式的流量计,如容积式流量计更突出的优点,如涡轮流量计具有流量范围宽、结构紧凑、简单、使用寿命长等优点,更重要的是,涡轮流量计能够经受严重的脉动而引起的超出流量上限的流量,以及流量计不会因为液体中所夹带的固体物从而导致管路系统的阻塞,一般小颗粒物质经过流量计时也不会引起损坏。但是,容积式流量计就不能容忍液体中夹带固体颗粒,这不仅会使流量计发生故障,更严重的是,一旦流量计卡死不转,将导致液体的阻塞而引起系统过压的现象,因此我们相信,涡轮流量计将会在石油工业领域,以及其他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网友A:
监查显示仪表状况,评估显示仪表读数,有异常要及时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