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用仪器进行控制合、分闸操作时,开关不动作

楼主(2012-11-19):
1、现场合、分闸控制接线不正确或控制回路存在问题
   处理办法:找到现场控制柜的控制接线图,询问相关保护专业人员,分别找出合、分闸线圈和开关辅助接点,参见本说明书附录二控制接线图及说明重新接线。检查控制回路,保证回路畅通。
   2、仪器提示“输出短路或负载过大,请关机检查控制接线”
  (1)控制接线错误,造成仪器输出短路,致使短路保护功能启动,仪器“合、分闸控制电源”无输出。
   处理办法:关机后参见上述第一、1条重新检查接线。
  (2)现场线圈负载过大,仪器无法正常驱动
   处理办法:①对于电磁机构的开关,由于开关合闸线圈要求的驱动电流很大(高达100A或几百安),而仪器操作电源的最大带载能力为20A。致使负载过大,仪器无法正常驱动。
   现场一般都是把合闸控制线接在合闸线圈前级的合闸接触器线圈上,用仪器控制开关接触器合上,用接触器驱动开关合闸线圈,使开关动作。或者采用“外触发”方式操作开关合闸。
   ②对于液压和弹簧机构的开关,由于仪器对输出电流大于6A时就默认为“负载过大”。请看一看或者用万用表实测一下合闸线圈的电阻阻值,确认合闸线圈电流较大。然后请认真检查接线,确认合闸输出没有短路,则取消仪器的短路保护功能进行试验。(注:仪器的短路保护功能取消后,“合、分闸控制电源”输出就不具备保护功能,如果此时控制电源输出确实是短路状态,则可能会造成仪器控制电源的损坏!请谨慎操作)
具体方法是:关机→按住   按键不放→开机,直到出现“释放按键”画面提示→松开按键,短路保护功能取消。
注意:仪器只要重新关机或复位后,短路保护功能又重新启动。
3、检查仪器操作电源是否有直流输出
  用万用表对仪器内部提供的操作电源进行电压校验检查(参见本说明书5.1.1条的第⑨项)。如电压输出正常,则进行其它检查;如无电压输出,则
(1)操作控制线上的保险管烧毁或控制线损坏。
处理办法:更换新保险管或重新接好控制线。
(2)仪器内部电源损坏
处理办法:用现场开关柜操作电源,采用“外触发”方式进行操作。(参见本说明书6.2.②条操作介绍)同时通知本公司返厂维修或提供备用机。
4、开关机构存在保护闭锁(如西门子、ABB开关)
 处理办法:①使用仪器提供的内电源操作开关合、分闸试验,必须解除闭锁,请现场技术人员或开关厂家人员根据现场控制柜的控制接线图,协助解除闭锁。
②用现场操作电源,用“外触发”方式试验。

网友A:
用现场操作电源,用“外触发”方式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