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9):
松下PLC 怎么实现每隔一个月停机报警,每停机一次,用一个密码解锁。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了。论坛是禁止这方面的讨论的。

网友B:
每隔一个月停机报警,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C:
两位版主真厉害。学习才是“皇道”!

网友D:
有些人是喜欢这样做程序的
正义或者不正义的目的都有

网友E:
    钱的问题

网友F: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G:
 这个问题还真不是很清楚

网友H:
莫有啥意思哇

简单的plc内部一定要有时钟
现在时钟=设定时间 辅助触点串联 启动一个自锁
然后解锁 给一个类似于按钮的信号

plc内部就是个时间控制的自锁电路

没啥意思哇

不要用这个方法 不光棍
还有更狠的办法 你不要哇

plc内部嵌入一个 gsm模块 好不好啊
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 它的设备停转 完蛋
好不好啊 还可以嵌入单片机 模拟上位机下载程序通讯协议程序都删掉
好不好哇

不好哇 ,关系不很和谐 是哇

不好挖,真的不好玩哇
做人要光棍

(此光棍 非彼无老婆之光棍,,意思为光明磊落,北京平谷区老辈方言,不知道别处是不是这样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钱的问题

网友J:
做事不厚道

网友K:
怕不给钱,为什么要做这单生意呢???

网友L(2015-06-07):
这样子不太好吧

网友M:
万年历比较年月日,到达置位一个继电器,密码输入作比较,等于当月密码置位一个继电器,密码继电器复位日期继电器,搞定

网友N:
引用 网友H:
莫有啥意思哇

简单的plc内部一定要有时钟
现在时钟=设定时间 辅助触点串联 启动一个自锁
然后解锁 给一个类似于按钮的信号

plc内部就是个时间控制的自锁电路

没啥意思哇

不要用这个方法 不光棍
还有更狠的办法 你不要哇

plc内部嵌入一个 gsm模块 好不好啊
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 它的设备停转 完蛋
好不好啊 还可以嵌入单片机 模拟上位机下载程序通讯协议程序都删掉
好不好哇

不好哇 ,关系不很和谐 是哇

不好挖,真的不好玩哇
做人要光棍

(此光棍 非彼无老婆之光棍,,意思为光明磊落,北京平谷区老辈方言,不知道别处是不是这样说)
够狠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