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9):
185KW的电机  距离230米铜线   请问用多少平方的电缆  ?额定电流是多少? 压降是多少??  求高手指教  求公式讲解  谢啦  童鞋们

楼主:
在线等  高手们  去哪里啦

网友A:
印象中没用过这么远距离这么大的电机;导线可以根据负荷距进行计算,或者还需进行经济运行等的校验。
额定电流可查电机铭牌,或有关手册;压降要求通常是5%以下(正常运行时)。

另外,还要考虑变压器的大小(供电容量),来确定电动机的起动方式;
或者,了解是空载起动,还是带载起动,是满负荷起动还是轻载起动。
久未接触过这些,给不出具体的意见。

网友B:
没有什么公式,用120平方线差不多了。保险起见,150平方也可以。

网友C:
185平方的

网友D:
150平方的线。

网友E:
给你一个选线软件

网友F:
计算公式面积和距离成正比例关系,对吗?

网友G:
如果让我规划的话,我会选择150或者185的线!

网友H:
150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50可以了

网友J:
根据公式计算:185*1000/1.73/380/0.8=351.76A,线路损耗不得超过5%,380V×0.05=19V。用185线线损是15.3V。启动方式是哪一种?最好用240以上

网友J:
如果电压比较低(385以下)建议用300线比较好

网友K:
根据公式计算:185*1000/1.73/380/0.8=351.76A,线路损耗不得超过5%,380V×0.05=19V。用185线线损是15.3V。启动方式是哪一种?最好用240以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加上启动电流的因素(按1倍启动电流计算),最少也要240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公式,用120平方线差不多了。保险起见,150平方也可以。
真不要误导,动力配线,就按你讲120/150也不是个小数目,满足不了使用要求就悲催了,这个距离不是120的事,真要240的线的。

网友M(2013-04-29):
最好加电容补赏一下!

网友E(2013-07-08):
120两根并用

网友N:
看似最简单的问题,答案最多,意见最不统一

网友O:
120并用。我这250kw 120的两根

网友P(2014-09-11):
请问各位高手,400平方的四芯电缆长70米可以带动540千瓦的电机吗?

网友Q:
最好是300平方,

网友R:
我这边选型,超过100kw的电动机负载,都是功率值等于线径取相近标准值,当然是铜线。如果距离远,选好后计算压降是否在规定值。
以上负载,选国标铜线185可满足要求。压降在规定范围,满载运行电缆温度大致在65度左右。如果是多台电动机,启动时可能影响其他电动机,需加就地补偿,或者加大线径。

网友S:
请注明电机电压。

网友T(2014-12-10):
240铜电缆。

网友U(2015-01-24):
我厂有实例185mm2的两条电机是160KW的距离270米,重载时压降太大经常启动失败。变压器1600K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