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9):
随着时代的进步,如果条件成熟,使用廉价的平板电脑可否代替触摸屏?

网友A:
稳定性不行

网友B:
不行,一个稳定性,还有一个就是工作环境

网友C:
呵呵;你电脑连续24小时开机,试一下;

网友D:
稳定性能肯定没HMI好,我们使用组态时,电脑一开开一个月,时间长了对电脑伤害很大,没HMI好

网友E:
工业用的和民用的不是一个等级

网友F:
如果平板的体积能和触屏大小差不多稳定性就能行了,可是这样一来就直接用触屏了。应该说应用的场合不同,有了产品的细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工业用的和民用的不是一个等级

网友H: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慢慢期待吧

网友I:
如果条件成熟,平板电脑可以代替触摸屏。
但楼主为什么说平板比屏廉价?哪只能说是平板玩具。

网友J:
有平板电脑就自然有 工业平板电脑,楼主多心了。。。

网友K:
我们就慢慢的等待把!

网友L:
一个是用于家庭个人娱乐的,一个是专门为某项功能设计的
1、从硬件上看,普通的平板电脑一般都是民用级,工作环境较好,所以无论是所用元器件还是整体的抗干扰能力都不能跟工业级的触摸屏相比,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  处于成本考虑现在有些触摸屏也是偷工减料。
2、从软件看 普通平板电脑都装了操作系统,功能强大,这种系统死机概率高,而触摸屏一般是专门针对一些特定要求进行的软件设计,可靠性较高,另外实时性 平板电脑也不及工业触摸屏

总之 从用途 使用环境不同 等 已经决定了 他们各自的特点。虽然如此,但是到底可不可以代替 还是需要看具体的使用环境,以及要求而定。

网友M:
这个有做过测试的吗?说说看看

网友N:
由于平板电脑的成本比触屏低多了,怕的是有人以假乱真、以次充好,最后还是用户吃亏。

楼主:
看来还要一段时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