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9):
185KW电机,200米远程控制.用星三角方式启动请问需要什么材料,需要考虑什么因素  求详细公式

网友A:
电流   (185*1000)/380*1.73*0.85    根据电流选电缆线的规格。星三角接线就不必说了。

网友B:
我来两句
你可以把开关按钮放在外边
把星三角电控箱放在电动机附近
这样你只需要选择开关按钮到电控箱之间的200米电线即可
这样也比较划算

网友C:
那怎么根据电流选电缆呢?

网友D:
选线可根据电机功率1KW选1平方铜线来选择接近的那个线规,如果环境不好的选大一个规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来两句
你可以把开关按钮放在外边
把星三角电控箱放在电动机附近
这样你只需要选择开关按钮到电控箱之间的200米电线即可
这样也比较划算